[三星]
三星屏有斜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能修吗?

楼主(2014-09-08):
最近修显示器看见好几个三星的屏有斜纹!就像下雨一样的纹,但不移动!很是奇怪,这现象到底是那个件的问题呀?能修吗?

哪位大哥知道望赐教!谢谢!

网友A:
屏线换个先,刷下屏接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线换个先,刷下屏接口

好像不是那事儿,这几天碰到好几个了,屏线都处理过!没咋地!

网友:
这种有干扰的,好像是信号线不行有的会这样

网友C:
好多笔记本用久了屏都有斜纹,不影响使用   客户自己可能都不在意。。。

网友D:
斜条纹是偏光膜问题,是屏本身的问题,没法修。
不要在这方面浪费精力了。

网友:
换掉背光部分好像就能解决

网友E:
背光高压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斜条纹是偏光膜问题,是屏本身的问题,没法修。
不要在这方面浪费精力了。

我就是觉得挺奇怪的,遇到好多象下雨一样的屏了就不知道咋回事儿,客户问都不知道咋说!干维修的总得有点知识吧!所以好想知道到底是咋回事儿!
你说的偏光膜就是液晶屏表面的那层膜吧?它怎么会坏呢?为什么偏偏就三星屏的容易出这事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背光高压干扰!

那怎么解决呀?上回就是前两天一台显示器来时亮一下就灭,用咱们的灯管测试正常就告诉客户灯管坏了!
换完灯管背光就图图图的闪,以为没换好,又拆了一遍没见异常,用其他板点背光没发现闪,再上回原板还有点闪,不过一会儿就好了!我也没想明白咋回事儿!等它不闪了才发现满屏都是斜纹,客户取走了两天了也没找我们说有斜纹!
三星的屏多数上边的灯管线都是在屏电路下边走的!能是这个事儿吗?出厂的时候也是这样呀,咋不出斜纹呢?
真是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多笔记本用久了屏都有斜纹,不影响使用   客户自己可能都不在意。。。

有个AOC的显示器就是三星屏,我换完灯管就发现这毛病,客户也没找,我估计也是原来就这样了!
搞不明白这三星的屏咋愿意出这事儿呢?

网友:
来多吸取经验,(*^__^*) 嘻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是那事儿,这几天碰到好几个了,屏线都处理过!没咋地!

是不是有漏电的情况啊?微弱的漏电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三星显示器也这个毛病,信号线和排线都换了,没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漏电的情况啊?微弱的漏电

您说灯管的高压微弱的漏电吗?

网友:
身为技术员  为啥不用个好点的VGA线呢?在某宝讨一个三星的原装VGA试试

网友F:
逻辑版电容漏电。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逻辑版电容漏电。加焊下。

逻辑版就是我们说的屏电路吗?

网友:
这是网上转来的,参考一下吧。

三星液晶显示器出现45度斜纹

三星液晶面板大批出现45度斜纹,大部分都是2009年2月份左右出厂的三星品牌液晶显示器,不少人去保修事后还是出现相同问题,浪费了不少人的时间和精力;已严重影响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强烈要求召回相关有问题的产品。

近日发现显示器全屏出现斜纹,但刚过保修期。上网查找原因是反光板问题,无法修,想自认倒霉!但后来发现网上有不少出现了这种情况,大部分时间都是2009年2月份左右出厂的三星品牌液晶显示器,不少人去保修事后还是出现相同问题,浪费了不少人的时间和精力;已严重影响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强烈要求召回相关有问题的产品。

三星09-10年大量批次有此问题,白屏时满屏都是浅灰色的45度斜纹,是三星的液晶面板有问题,各个型号的产品都有些问题,三星现在的态度很暧昧,保修期内的给你换屏,保修期外的收费,一般平常不太在意没有发现此问题的买了三星的人就置之不理了,这样子的企业一点责任感都没有,而且中国的质量监督部门也是一点责任感也没有,可怜的中国消费者。可是我们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想HP的笔记本的屏幕门就是三星的前车之鉴。真的中奖了

网友D:
这是本论坛的帖子:

更换液晶屏偏光片。完美解决45度斜纹!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0719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说灯管的高压微弱的漏电吗?

对,感觉有点像漏电的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本论坛的帖子:

更换液晶屏偏光片。完美解决45度斜纹!

thank you !哥们真够意思,我研究研究!

网友G:
换个前面的偏光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前面的偏光膜就行了

我看了楼上大哥告诉我的链接了!知道咋回事儿就行了!换就犯不上了!thank!

网友:
屏问题 我遇到过

网友:
hehe!  I know!  Me too!   Can you fix the failure?

网友H:
背光反光用的白色反光板和聚光板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背光反光用的白色反光板和聚光板故障

你是说咱们换灯管时背光部分的那两张纸位置没放正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咱们换灯管时背光部分的那两张纸位置没放正吗?

有的没换过灯管的也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有的没换过灯管的也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是呀!所以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过有个朋友告诉我是液晶屏面上那层偏光膜的事儿!有个哥们换偏光膜换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是呀!所以我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不过有个朋友告诉我是液晶屏面上那层偏光膜的事儿!有个哥们换偏光 ...

我没换过,但是看起来那种波纹就不像是干扰,因为那些波纹都是固定的。完全没有变化的那种。换一下试试呗。但是我都不知道去哪买那东西。

网友:
偏光膜问题,,有条件可以换一下。。。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把

网友:
换膜应该可以解决吧

网友I:
用锡箔纸 把屏粘一圈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没换过,但是看起来那种波纹就不像是干扰,因为那些波纹都是固定的。完全没有变化的那种。换一下试试呗 ...

不换了!啥时候遇上不换不行的再研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用锡箔纸 把屏粘一圈 试试

防止高压干扰是吗?你弄好过吗?怎么粘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止高压干扰是吗?你弄好过吗?怎么粘的呀?

我之前修过一个液晶电视 跟你这个现象一样的 粘在屏的四周

网友J:
这个是屏内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屏内部的问题

没想修只想知道具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K:
应该是逻辑板有漏电的电容,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逻辑板有漏电的电容,加焊一下试试

贴片的小电容吗?那可不好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