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发一张屏幕接口的图纸,大神看看是单六还是单八

楼主(2014-09-08):
如题,新人求助
求助

网友:
明显是个单六线一对时钟三对数据

网友:
单六的,3对信号线,一对时钟线

网友:
edidclck这是一对读屏码片的,3对信号算单6

网友:
学习一下 这个我不懂

网友:
单6的屏!!!!

网友:
晕,这最普通的

网友:
这是单6屏,,,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 我是这方面的小白,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
单六的吧,其余信号线

网友:
一看就知道 4-1=3 再X2 等于6,单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