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GM-E41主板 维修

楼主(2014-09-08):
880gm-e41主板开不了机 诊断卡上有一个灯是亮的 不知道怎么搞 IO换了 COM芯片拆了 PCIB6脚有4.9v不知道怎么搞
开不了机

网友:
你说的是不走码吧 这种板子就查桥 内存供电正不正常 ,正常的话 看cpu有没有电压 有电压没复位查 复位条件 有复位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