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待机灯不亮维修思路

楼主(2014-09-08):
那位大师有没有HP待机灯不亮的一个维修思路呀,想学习下。

网友A:
你说的待机灯不亮是指HP键盘屏灯闪吧,

网友B:
那要看看待机正常不?

网友C:
有的机器待机电源指示灯就是不亮的吧

网友D:
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的节奏,

网友:
是不是电源头坏了呀

网友E:
Hp有的机子本来就不亮,要修得让Hp为你重新设计,或自己设计个电路.

网友:
待机灯不亮  待机电压正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待机灯不亮是指HP键盘屏灯闪吧,

电源头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看待机正常不?

待机正常应该怎么修,待机不正常又应该怎么修呢,有思路吗?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机器待机电源指示灯就是不亮的吧

是的,有些是不亮,那你可以说下那些亮灯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的节奏,

嗯,怎么个维修思路呀。

网友:
电源头是确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Hp有的机子本来就不亮,要修得让Hp为你重新设计,或自己设计个电路.

咋能说那些可以亮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