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内存金手指烧坏 谁有好的办法修理?

楼主(2014-09-08):
关于内存金手指烧坏 谁有好的办法修理?

网友:
用风枪吹个个金手指下来 然后用502粘上

网友:
还能修吗?

A55

网友:
好像修不了吧,

网友:
换PCB ,几分钟就搞定

网友:
huan换PCB就这样的,一次打 7-8条!!!

网友:
烧坏,不太好修吧,用502粘,一高温不又下来了呀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
换的花 颗粒还得吹下来 再重新置锡不麻烦?最后在焊接在新PCB板子上啊。用设备吧专用的。

网友:
要是给客户修还是整条换吧

网友:
可以,秒杀。。。。。。。。。。。。。。。。

网友A:
还有个方法用漆包线直接连到主板上

A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方法用漆包线直接连到主板上

换张PCB有这样困难? 我不要10分钟就搞定

网友:
这个可以补一个金手指 先划个大小一样的铜皮焊在掉了的金手指上 在用502/哥两好粘上就行 这方汉以前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