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40暗屏

楼主(2014-09-08):
客户拿来机器保修用一会黑屏··· 拿到手一看·CQ40的笔记本· 心想先怀疑屏线··拆开一看··评先果然断了····  悲催的来了·· 换上之后·笔记本直接暗屏了·!!!!心想是不是高压线条的事·· 换了个新的· 还是暗屏·加新灯管也是不亮······ 后来把他的一套换上去 也不亮了   纠结··· 各位大神  给点指点啊   !!

网友:
查一下主板屏接口 定义脚 有没有电压

网友:
先试试外接萤幕

网友:
查一查高压条开启信号有没有

网友:
应该还是屏线问题你看一下有没短路的

网友:
查主板上的屏供电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没下电池?  把EC给烧了吧。

网友:
屏背光的开启有没有

网友:
量一下电压就能确定了

网友:
查下屏19V供电,不知道你换屏线的时候是不是电池没有拔掉

网友:
查高压条的主供电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是通病  是屏线短路了  把主板上Q7烧了 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问题是通病  是屏线短路了  把主板上Q7烧了 引起的

已经解决了··  还是屏线的问题·· 还好手里这种屏线多·· 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搞半天还是线的问题

网友:
引起暗屏主要查下屏线接口的条件

网友:
查一下屏接口定义

网友:
屏线断了,一般接上就好的

网友:
原来还是屏线问题呀

网友:
这机器秒杀啊,,一个供电没有

网友:
楼主是高手哟,不亮直接判断为屏线,是经验积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