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60-i3 开机亮一下掉电

楼主(2014-09-08):
神州a460-i3  开机亮一下掉电亮机没字   (跟灰屏差不多)   显卡背面的电容2.4欧姆 好几个

版号h54f    rev2.0  (不要跟我说h54f——p完全不一样)

显卡是n11p-gv1-a3  这个可以改集显吗  在线等大神帮忙

图纸  没点位 没丝印

补充内容 (2014-9-30 07:30):
最后换ec 就ok了

网友:
不见得这种故障就是显卡

网友A:
不插内存看屏能不能亮一下,如果不插内存都能亮一下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看屏能不能亮一下,如果不插内存都能亮一下就不是显卡的问题了

你见过那个电脑不插内存能亮的   没见过呀我

网友:
先外接看看,是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