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4606老是烧

楼主(2014-09-08):
今个接一显示器 维修   不通电  打开一看    电容怀孕  4606 明显烧坏了 一个  就把坏的  都换了    通电测试  开关指示灯  一闪一闪的量  12V和5V  都在跳变  烧的那个   4606  是和12V相连的  再量  换的那个  4606又短路了   往驱动板上去的也有  12V  我想着 把12V去了看咋样  再换个4606   通电测试  居然正常了     试了 1分钟   指示灯有闪了   屏幕亮度 也闪     电源板还是有毛病啊  请大神们  帮忙啊

网友:
换完4606   加焊高压线圈。。。。

网友:
4606 MOs 管吧  驱动IC估计要看下  示波器上 如果还不行  建议直接换高压条了事 放心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条吧 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
线圈可能也坏了,,,

网友:
改高压条吧,不用费时间了

网友:
来多吸取经验,(*^__^*) 嘻嘻……

网友:
估计是虚汗造成的。。。。

网友:
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改一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换个高压板吧,还

网友:
改高压条吧  想提高技术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
HKC的板真恶心。。哎,研究了好久还是不行。。看来只有改高压了~~楼主有新发现记得分享灬

网友:
电源输出稳定不12V和5v稳定的话,量下高压包是不是坏了,换管理芯片,还不行改高压。

网友:
高压线圈或者灯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