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388 VER:3.2 770T-C35 求助:COMS无法保存

楼主(2014-09-08):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MS-7388 VER:3.2   770T-C35 求助:COMS无法保存
,此主板开机跑D1,放电后可以开机正常进入系统一切正常.
然后关机.在次开机时又是跑D1,  COMS 无法保存,请求大师指点~~!!~~
此故障已经有很多次了,都无法解决,希望大师们帮忙.此故障绝对通病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试下。

网友:
刷BIOS 南桥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芯片试下。

换过BIOS了啊

网友:
换过BIOS南桥

网友A:
要换不一样的芯片和刷最新的BIOS。今天修2片一样的问题。清空BIOS就可以。保存跑D1.换别的型号BIOS用回原来的程序还是一样。刷最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可是MSI 已经下载不到最新BIOS了啊!!~你有吗?官网现在不支持了!!~谢谢传一份,824369366

网友:
刷BIOS会好,别的板遇到过

网友:
把晶振那两小电容换一下看看

网友:
学会刷BIOS很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不一样的芯片和刷最新的BIOS。今天修2片一样的问题。清空BIOS就可以。保存跑D1.换别的型号BIOS用回原 ...

可是MSI 已经下载不到最新BIOS了啊!!~你有吗?官网现在不支持了!!~谢谢传一份,824369366

网友B:
我手里有几张同样型号,同样故障的板子,求指点
别的好用的板子BIOS换上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几张同样型号,同样故障的板子,求指点
别的好用的板子BIOS换上也是不行。

你的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啊~!!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换不一样的芯片和刷最新的BIOS。今天修2片一样的问题。清空BIOS就可以。保存跑D1.换别的型号BIOS用回原 ...

BIOS刷最新的了不行啊!!~~大哥还有其它招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