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D“不触发”之排阻门

楼主(2014-09-08):
     来片K43SD,客户说按键没动作,修过无果。心想,这还不基本等于送钱来嘛,虽说这系列机器不触发东西J是有点多,但修得多了,自然能总结出个1,2,3,不触发嘛,咱还真不怕。
  上电触发,电流没动,但指示灯亮了,看来不是不触发,只是PCH没响应而已。为稳妥起见,通测了一遍EC触发的所有条件,1,2,3,4....哎哟,RSMRST只有1.6?逻辑低电,难怪了。接下来的问题就明朗了,找下参考图,RSMRST除了去PCH外,还有外接元件,注意到其中有下拉电阻,。心中闪过ASUS 台机的822,难道?...先不动PCH,麻烦不说,可能性也小,使出惯用招,测在路电阻,6K+,同时一按键居然亮机了。排阻的嫌疑陡然上升,找吧,无图无点,跑跑线,一会就找到EC旁边一个103,如图:

     拿下,索性从台机拆个822装上,测电阻已经8K+,上电触发,亮屏收钱。

网友:
看来k43 不触发是通病了,有的是lid这个信号出问题。

网友:
又是822呀,,,

网友:
华硕的明显特征让楼主利用的淋漓尽致!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太多。为什么华硕的都那么爱坏排阻 伤不起。

网友A:
瞎说,不是待机过来的PG没有吗?

网友:
换了一个822上去机子点亮一次、现在又不触发了。

网友:
我上次也修过一个这样的,换了103排阻就好

网友:
看来这个华硕的排阻出问题的还直不少,我也碰到过。

网友:
华硕看来可以总结成一个排阻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瞎说,不是待机过来的PG没有吗?

一向不喜欢回复,但这次,我要对你说:人如其名。

网友:
原来华硕还有排阻门,新手学习啦!谢谢

网友:
还没遇到过,以后会留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向不喜欢回复,但这次,我要对你说:人如其名。

我觉得我没有说错,本来就有待机电压的PG过来EC这边的上拉电阻坏或者虚焊的 PJP8103 不信的自己去论坛看。但是你这个RSMRST#被拉低论坛上面也没有什么案例,所有你怎么说它是通病?  荣誉版主就是这样子讽刺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我没有说错,本来就有待机电压的PG过来EC这边的上拉电阻坏或者虚焊的 PJP8103 不信的自己去论坛看 ...

荣誉版主本不讽人,但对某些角色也不嘴软。本贴通篇无“通病”二字,怕是让某些习惯于找通病的人看走眼了,至于那个什么PG,早已是昨日黄花,人尽皆知,本人也很早就另贴说过这个问题。不那么冲动一点,你会发现我说了不是不触发而是PCH未响应,此时你抬出“PG",并冠以”瞎说“,就算我不说话,也改变不了自取其辱的事实,小兄弟请自重。

网友:
p 华硕的机器无图无点位,这排阻门的出现对维修来说真是好事

网友:
不触发的情况太多 这只是其中之一

网友:
写得很简单 实际要查出来时要很多经验的累计啊

网友:
楼主基本是修的容易,写的简单,但细想之下,楼主厉害之处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楼主应该以前修过蛮多这排阻的问题的,看起来楼主修得好快。

网友:
头次听说还有这个问题 我现在这台能开机 电源只有0.17 CPU不出电压

网友:
图纸能共享一下吗 楼主

网友:
楼主修华硕修出心得了哟

网友:
华硕没图纸,点位难修……看来楼主修的有经验!

网友:
哈哈谢谢 又知道一个送钱的了

网友:
我手上刚好就一块一样的主板,故障也是一样不触发,试下咯

网友:
我遇到个,开机不上电,不是排阻门,应该是RTCVCC,正研究

网友:
修过不 跑内存 的也是排阻引起的

网友:
修过到一次这样的故障呢

网友:
华硕的排阻是通病吗,下次一定注意了,谢谢楼主的分享,小弟学习了

网友:
Intel上电时序不是很熟

网友(2014-11-28):
华硕的无论台板还是笔记本排阻出名了!呵呵

网友:
我也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荣誉版主本不讽人,但对某些角色也不嘴软。本贴通篇无“通病”二字,怕是让某些习惯于找通病的人看走眼了 ...

哈哈

网友:
华硕的机器偷工减料惯了,很多开关电路上的滤波电容是100的。。。。别人都是330的。。。

网友:
这机子碰到过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