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没 PLTRST#

楼主(2014-09-08):
桥没发出PCI_PLTRST#  U19  1脚和2脚都没电压。。。桥换过了

网友:
触发0.5就掉电

网友:
这应该是供电部分的问题,先确定电压都有没有起来

网友:
先看看供电时钟 出来没 在看看 1 2 叫短路不

网友:
少电压吧,电压没有全部出来 桥又怎么会发出平台复位呢? 你还是先测量各大电感吧,应该会有发现的。。

网友:
查一下桥供电有没有?

网友:
查出显卡没供电。。。开启没有。。追查到这里U51   1脚3.3  2脚没电压   Q43   2脚  3.3

网友:
这个要看上电时序才知道呀

网友:
按时序走吧。。。

网友:
Y460 新构架的吧 得知道他的上电时序

网友:
我这个也是0.4左右掉电,没有显卡供电,也查到U51这里就没有思路了,楼主你的修好了吗?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还是要先找时序来看,这样容易点。估计还是桥供电那块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