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没内存时钟怪问题啊求思路

楼主(2014-09-08):
K55VD  REV3.1版本电流跑1.1-1.0-0.8 0.9这样有时候还跑0.7没CPU电压。。用示波器打电感前端有20V和后端都有1.1正常的可是就是用万用表测量就是没CPU电压,刷过BIOS  加焊过桥  换过CPU都无果
我把内存拔了电流1.05就有CPU电压1.1了把内存拔了我在用假负载测量了下没内存时钟

不知道那位大神知道是CPU控制内存的那CPU发出内存时钟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A:
现象挺怪!先换换CPU供电滤波电容看看吧。万用表没有示波器通频带宽,所以滤波不良时可能显示不出电压的。

网友:
可能显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象挺怪!先换换CPU供电滤波电容看看吧。万用表没有示波器通频带宽,所以滤波不良时可能显示不出电压的。

已经换过CPU的滤波电容了还是一样

网友:
显卡吹过了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是 显卡 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过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 显卡 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过内存的

说了没CPU电压的。。。内存是CPU管的

网友:
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没时钟的话我就干时钟IC了,你考虑考虑

网友:
我想知道你换过内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