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电流上到1.1不显

楼主(2014-09-08):
今天接到一个HP 的本DV1000,故障是不显示,插上电源电流上到1.05又调变到1.1感觉想是开机了,尝试性的接外接,还是不显,一般的思路很明确就是加焊显卡,于是就拆机吧,拆掉后壳后,整个主板就赤裸裸的呈现在我的面前,一代内存,1.4的U,集成显卡两个256内存,风扇压着北桥,我是要真的加焊北桥吗,量量电池有电没有,万用表测到是3V,可以呀.放放电吧,取下又按上,开机电流1.05-1.1-1.3亮机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所以说开始动手前先放CMOS电是必须走的一步。

网友:
这个真是简单,捡钱

网友:
虽然说放CMOS电能治好很多的毛病,但是笔记本中有的放电后会有密码的,还是谨慎为好。

网友:
放电是第一步 必须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