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 v22无法用编程器刷bios

楼主(2014-09-08):
提示如图错误:

网友A:
怎么图片贴不上,提示芯片内容与缓冲区不一致,换了三片bios芯片了,排除bios芯片问题

网友:
是否有用转换座?如果用了转换座的话,看转换座接触是否正常。

网友:
我的500P就经常这样.加了电容就好些了.有个别是因为型号没选对..

网友:
没有转换座,直接卡住的。芯片型号也对的。

网友:
是编程器不支持,淘宝买了个48元的编程器,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图片贴不上,提示芯片内容与缓冲区不一致,换了三片bios芯片了,排除bios芯片问题

哈哈,可以告诉你这种是官方BIOS加了引导文件的,所以大了,要自己删除头文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