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遇到两台奇怪的DELL显示纯色故障有没有同行遇到过?

楼主(2014-09-08):
昨天和今天分别遇到一台,一台是DELL N4010,一台是15寸的XPS,故障很类似。
第一台,客户说会开机后会蓝屏。我在这边第一次开机测试发现并不是我们说的一般的蓝屏,而是在正在启动的界面突然变化为纯蓝色。但之后的几次开机都为正常,唯一的异常就是进桌面之前黑屏那一下时间比较长。因为正常了没办法检测客户又急着用就让她先拿回去用。

第二台:客户说多次出现闪屏,黑屏,变成纯色的情况。这一台稍有不同,有时正常,有时开机LOGO都没有直接黑屏,有时开机后要到进入WINDOWS才闪屏然后变成纯色(颜色有时蓝色有时是绿色不一),但声音都正常。

第二台有点怀疑是屏故障,但由于是15寸高分屏没有测试件所以让客户先去售后确定故障。

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遇到类似故障的朋友,有的话请指教或者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VGA数据线接触不良会引起底色变化。

网友:
麻烦楼主上个图纸

网友:
这个故障没有遇到,同求解,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我看不明白啊。

网友:
屏接口 加焊试下

网友:
没遇到过,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