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触发到0.3A掉电

楼主(2014-09-08):
今天接到一个本子,Y460,I3处理器,独显,N卡,板号:DAKL2BM8E0 E,插上直流电源,触发后电流跑到0.3A后就掉电了,后来测了一下,3V与5V待机都有,但是二级电压没出来,PQ33的控制级电压出来一下就没了,MAINON这个信号也是闪一下就没了,刷了BIOS,换了CPU,还是一样,实在没招了,发到网上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下面是图纸~~~

联想Y460 KL2A_Dis点位图.rar

网友:
PQ76 PQ33后极测下是不是短路了  这个机器3 5V短路 或者后极缺电压都会开机掉电

网友:
查MAINON 这个信号的来源反推了

网友:
MAINON 无*词语被过滤*才出35V吧  查查这个信号的来源吧

网友:
主查mianon和+15的升压

网友:
这个电路PQ86容易损坏。MAINON开机后要为高电平,PR273的输入端是否正常。

网友:
是不是后面有短路的呀

网友:
先查有木有短路。没有可以考虑EC,查查EC的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

网友:
我手头也有台这个故障的机器,难修啊。

网友:
我这个也是掉电,正在艰难地维修中。

网友:
看看HWPG起来没,复位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