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AX仁宝点火回路好纠结

楼主(2014-09-08):
同行送联想G460AX机子说不开机,插上电源显示0.005A,明显不对,测量隔离两个PQ27和PQ6的G极都为19.7V,测量PQ6的D极为4.6V,进一步测量PQ9G极0.3V,D极19.7V,没导通,测量PACIN为0.3V,ACON为0V,ACOFF正常为低电平。只有PACIN和ACON不正常【两者都应该为高电平】,实测PACIN的连接R37一边与PU10A的1脚相连电压为2.98V另一边为0.3V,再测ACON与PU10B的7脚外接PD10相连,测量7脚为0V,测量5脚为1.3V.6脚为3.2V不对呀.要想PU10B的7脚有电压输出,应该5脚大于6脚才对呀,再看5脚电压是通过PD13.R142.PQ26.R22降压过来的,测量PQ26的3脚为19.7V,1脚为4.8V,2脚为1.83V。看来问题好像找到了。量PQ26的1脚对地阻值正常.换一个P沟道的小管子,电压还是不正常,用飞线连接PD13到PQ26的1脚,电压为19.7V,PU10B的7脚电压也正常了,PACIN和ACON也都正常,PQ9的G极也为3.4V,再看电流也正常了0.012A,按开机键不触发,再测量PQ27和PQ6G还是19.7V,再测量PQ9G极3.4V.D极19.7V,PR30和PR29阻值也正常呀,测量TPS51427的系统电压3.3V和5V也正常了,就是不触发,把PQ26的1脚+B外接可调电源电流为0.004也不大呀。小弟求助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高手快出来帮忙一下呀

网友A:
PU10B 的第五脚受控于PQ3,楼主强行跳过 保护隔离,思路已经错了。

网友:
PQ3的G极是2.8V呀,是PU10A的1脚过来的呀

网友:
我把PQ3去掉,PQ26的1脚电压还是3.8V左右

网友:
如果后级没短路,直接把PD10拆了,你就知道是充电这边的问题,还是检测这边的问题了!

网友:
修点火回路,要知道分断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U10B 的第五脚受控于PQ3,楼主强行跳过 保护隔离,思路已经错了。

赞同,既然B+只受控于acoff,acoff都为低正常了,为什么还没有B+这才是楼主考虑的重点

网友:
PD10我刚开始就断开试了一下,PQ9的G极是3.4V,D极还是19.7V,太不可思意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我断开R22,PQ26的1脚还是3.8V左右,这说明B+有短路的,但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还是为0.003A,太怪了吧

网友:
你要分开排除故障点的位置  B+这边的检测电路 还有充电的检测和反馈

网友:
楼上的大神,能说的详细地吗??B+连接的负载我都一个一个的断开了。电压还是很低

网友:
楼主有遇到过线路有轻微短路的吗 ,我就遇到过,可以考虑考虑

网友:
板子还没修好呢,别让帖子沉了呀,高手指点一个下吧

网友:
感觉高手们出手讲解仁宝点火回路都是小菜,怎么都不出来指教呢??呵呵

网友:
这个你要仔细看看仁宝点火特点,仁宝的付供电,其实是在主供电之前对后面电路试探性供电,当后继短路会导致保护隔离不过,从而达到保护的目的。自身问题也会导致保护隔离不过。
你可以断开pu10b的7脚,这个芯片其实是电压比较器,只要后继不短路,5脚分压会大于6脚,7脚输出高压。断开7脚相当于强制断开电压比较器,看看保护隔离是否通过。个人理解,不对的自己在分析吧。

网友:
断开PU10B的7脚和去掉PD10有区别吗??

网友:
有点想不通的是去掉PD10,PQ9的G极都为3.4V了,为什么PQ的D极还是19.7V,短接PD13到PQ26的1脚,PQ6和PQ27的G极还是19.7V,PQ26对地阻值和电流没明显的短路呀??请专家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pacin被拉低了吧

网友:
既然隔保都过了,那就查没触发故障呗,干什么老是要纠结在这上面

网友:
慢慢整 不急

网友:
可能后面有后继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