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开机无信号

楼主(2014-09-08):
sl410机子原来是不能移动一动死机,吹过显卡一切恢复正常,游戏玩一天就出现白屏但是有声音,重起后就开机无信号,外接显示器安全模式能进,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
显卡坏了吧,我也遇到过。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是换个显卡芯片,重植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最好是换个显卡芯片,重植可以试一下

有胶水不好换,明天试下谢谢!

网友:
想必还是显卡问题  拔下重新植球

网友:
你既然吹过显卡能正常一会
不妨换个芯片试试  不过是黑胶的注意温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

网友:
取显卡重植,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显卡坏了  取这种黑胶的显卡芯片注意控制温度

网友:
这明显还是显卡故障啊,得换新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今天下手换显卡取不下,胶太紧了撬不动,结果开机正常,游戏玩一会儿又变原样,那位有好办法可以解除黑胶啊!

网友:
还是显卡的事,最好更换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