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 联想 G500 LA-9631P 上内存无CPU供电

楼主(2014-09-08):
进水机  上内存无CPU供电(不上内存有CPU供电) 看时序 SA_PGOOD  PCH_PWROK PM_DRAM_PWRGD H_CPUPWRGD PLT_RST# DGPU_PWROK SYS_PWROK都有  无VGATE  换过U 内存 CPU供电芯片  刷过BIOS
CPU供电芯片是NCP6132  EN一直为高 猜想是哪里有问题保护了  但不知查哪

VIWGR LA-9631P.pdf

网友:
把桥用温热的水洗一下试一下烘干 如不行的话拆下来重现换一个

网友:
南桥虚焊的可能 不好的话重新换桥

网友:
用内存诊断卡试试

网友:
看下内存那边电压是否正常哦,这机器还算稳定啊

网友:
不上内存的时候CPU有电,其它各大电杆的波形正常不。没有CPU供电的时候CPU的开启也是高电平吗?查下出处!另外插内存无CPU供电的时候看下开机瞬间有无波形!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今天上午刚进的水,我的客户给用户处理干净了,说不亮,拿来后,我测试,和你的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
哎我有一个机器一样的故障,南桥我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加内存就没有CPU供电

网友:
我的机器修好了,更换PR929就好了,你也可以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pcb板烧了哦

网友:
插上假负载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