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3 m971 p6100集显不进pe 不进系统,换桥刷bios换ec拆网卡都不行

楼主(2014-09-08):
  本子送过来说装不上系统要换桥,我一怔什么问题装不上系统就要换桥,然后我就按部就班的来了一边,确实裸板pe进不去,一到显示windows pe的logo就不动了,很长时间像死机了,换了不同的pe,win8pe,2003pe ,win7pe,自己做的pe,都一样,ghost xp到硬盘,到滚动条就卡住死了,电流在1.51到1.53徘徊。cpu,内存全换,一样。

    那就换桥吧,让客户留下,结果呢换好了hm55的桥,开机40秒左右掉电,一顿折腾,最后刷bios解决,以为这下应该没问题了吧,但是有回到了原点。还是pe不进,系统不进,再修,把cpu供电电容全换,换ec,拆网卡,拆读卡器芯片,最后还是一样的问题,饼哥和各路高手给指点下,没辙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某一组供电不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常见于硬件或软件问题,再就是显卡BIOS,桥。不进PE也能装,或者在台式机GO一个系统,装上去试试。

网友:
还有没有高手给参谋下

网友:
3楼说的挺好的,你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再或者你换个硬盘用古老一点的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