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VID信号问题

楼主(2014-09-08):
大家都知道现在英特尔的CPU发送给供电芯片的电压信号已经不是以前的电压组合了,而是改成了I2C总线的方式。这样一来虽然简化了电路结构但是对于我们维修人员来说判断CPU发出的电压信号组合却成了困难。今天我特意抓取了一个CPU发出的I2C总线波形,想对这个波形进行解码分析,但是却不知道解码类型和解码得到的一些参数的含义。大家进来看下。

网友A:
兄弟,你这示波器好高端啊。普元的什么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示波器好高端啊。普元的什么型号?

不算高端啊,我买的2种,一台DS2202A,一台DS1074Z,这个是DS1074Z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1ee9a518c281e53a5802ffbb.html V星内部教材,你可以研究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1ee9a518c281e53a5802ffbb.html V星内部教材,你可以研究下。呵呵

谢谢饼哥,不知道能不能研究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算高端啊,我买的2种,一台DS2202A,一台DS1074Z,这个是DS1074Z

土豪啊,买两部波

网友B:
呵呵,其实看好了DS2202A的高端,看好了DS1074Z的4个通道,DS1074Z是后来才买的。

网友D:
每次启动这个解码的明文都一样吗?
如果一样可以找个不同的板子,CPU相同的再对比测试下,如果还是一样。那么以后就可以多抓几个正常的CPU发出的SVID,以后就可以对比测试SVID是否正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其实看好了DS2202A的高端,看好了DS1074Z的4个通道,DS1074Z是后来才买的。

买了多少钱啊!我也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了多少钱啊!我也想买

DS2202A大约9600多点,DS1074Z大约2800

网友F:
哪个厂家的波波器简单点?设置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个厂家的波波器简单点?设置方面

那你只能买泰克能自动设置参数的那种,不过价格可是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1ee9a518c281e53a5802ffbb.html V星内部教材,你可以研究下。呵呵

全是繁体字不喜欢看

网友:
对示波器完全是个白痴,真心想遇到高手指点一二呀,

网友(2014-10-23):
模拟示波器能抓到SVID吗??求教

网友(2014-11-25):
肉眼看还是很费力气的。

网友:
你要把时基和幅度在调整下,向下面这样(双击放大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启动这个解码的明文都一样吗?
如果一样可以找个不同的板子,CPU相同的再对比测试下,如果还是一样。 ...

不同的CPU,Payload数据不一样,CMD对应执行不同的状态,Add地址也有两种,关键是要会解码

网友:
好强大!这个还是没看懂!

网友:
对示波器完全是个白痴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