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BIOS脚位和笔记本BIOS脚位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9-08):
我是修笔记本的,最近在学主板了,遇到问题了主板的BIOS脚位和笔记本BIOS脚位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两者BIOS脚位的信号是不是一样的?8脚的。

下图是笔记本的BIOS?请帮我看看有没有区别

我看主板有的BIOS是直接插在一个专用座子上的,那种脚位的信号和上图对不对的上啊?

网友:
图片为笔记本的BIOS截图

网友A:
修笔记本怎么对主板这么陌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笔记本怎么对主板这么陌生??

   主板没有接触过。 上电时序什么的也不知道是不 是一样、、看别人修主板大多是换U换内存刷BIOS,还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主板?台式主板?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
BIOS芯片,定义是一样的

网友:
笔记本和台式机的上电时序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