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宏基V193HQV液晶显示器开机不通电指示灯不亮 一例

楼主(2014-09-08):
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本人对于修液晶只是个新手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点。。。

      液晶是三年前帮朋友买的,到现在有四年了,听朋友说用用就看到液晶里面出烟就没有显示器了。放我这里有几天了一直没有时间修,刚好这几天有时间就拆开了看看。

型号:宏基V193HQV  4h.19t02.a10

故障:不通电炸保险

怀疑元件: 保险  整流桥  大电容 IC  开关管 和IC控制G脚的电阻 或者是 S脚所连接的电阻都有可能出问题。

拆出来量了下保险烧断了。 再量了下整流桥没有短路。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烧黑的地方,

修电源板不是很在行,就上基地找了张类似的图纸了解下。

原来这电源板用的是一个 TOP258PN 的电源IC 和开关管集成在一齐的。附近那个大电容给我拆了。

       这IC的 5-8 都是连在一起的, 1脚是300的供电吧。  2脚是反馈  4脚也是供电的 上论坛听大家说这IC容易坏,加上散热不好。就拆出来量了下这IC引脚 还真是有短路的现象, 。这IC我也没有,,去电子市场花了5元买了一个这样的IC。

装上这IC后怕还有问题就接了个灯泡通电后,观察灯泡没有长亮,估计应该没有短路了。量了下12V 和5V都有了。换上保险,和大电容一起换了。大电容没有坏只是外胶有点烧破了。

这是换下来的三个元件。

接上屏试了下已经有显示了。。。

试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总结: 这板爱坏 IC TOP258PN

中秋不去赏月,还在这里发贴不容易啊,望 有分朋友帮忙加点分吧。当是鼓励鼓励下吧。。。谢谢!!!

网友A:
TOP258PN 的型号电源IC引脚短路故障请问楼主是怎么判断的呢?有下载芯片手册查看吗?

网友B:
装上这IC后怕还有问题就接了个灯泡通电后,观察灯泡没有长亮          用什么灯泡,怎么个接法?

网友C:
top258pn应该是个8脚场管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装上这IC后怕还有问题就接了个灯泡通电后,观察灯泡没有长亮          用什么灯泡,怎么个接法?

就是最普通的灯丝的那种灯泡!接在保险位置的两头,把它当保险用!

网友E:
芯片都炸黑了肯定坏了修好就OK

网友F:
引用 网友A:
TOP258PN 的型号电源IC引脚短路故障请问楼主是怎么判断的呢?有下载芯片手册查看吗?

开头不知道引脚的定义,就去买一个新的IC TOP258回来,对着新的TOP258 引脚的阻值去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op258pn应该是个8脚场管吧

不是的。。 这个是不的, 这是电源IC 和开关管都集成在一齐的。。 是7脚的IC来的。 第三脚是空的。 上面有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装上这IC后怕还有问题就接了个灯泡通电后,观察灯泡没有长亮          用什么灯泡,怎么个接法?

我买的是一个220V  90W的普通灯泡。 接在保险的两个脚上去就可以了, 就是当保险一样使用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芯片都炸黑了肯定坏了修好就OK

那个芯片没有炸坏。只是这里发热大点,显示这里有点黑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就是最普通的灯丝的那种灯泡!接在保险位置的两头,把它当保险用!

接了灯泡后,那怎么知道后面有没有问题呢,怎么看?

网友G:
对了看到你这万用表,蛮好看的,不知道测试的数据怎么样。准确吗?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以说一下吗?我也想买

网友H:
呵呵呵!主要还是IC惹的祸,楼主挺细心的,还串个灯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接了灯泡后,那怎么知道后面有没有问题呢,怎么看?

这很好判断,如果是短路很严重的,灯亮会一直在亮的。。 如果是正常的就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了看到你这万用表,蛮好看的,不知道测试的数据怎么样。准确吗?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可以说一下吗?我 ...

我这个万用表是在基地的兑换回来的。  还算可以对付一般的维修问题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呵呵呵!主要还是IC惹的祸,楼主挺细心的,还串个灯泡!

主要是不确定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本人胆有小,怕炸保险,或者是怕烧得更严重了,就难修了。。加上是新手经验不足啊。。 接个灯泡安全有保障点。。

网友I:
这个IC宏基上见到的少,以前在长城M99与飞利浦显示器上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IC宏基上见到的少,以前在长城M99与飞利浦显示器上常见

是啊。。这应该是新出的液晶电源板上面用到的。。旧款的没有用这IC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接了灯泡后,那怎么知道后面有没有问题呢,怎么看?

我试过是不烧件的!灯亮了就接着查短路元件!

网友J:
一般不通电,是电源版有故障了,我维修了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不通电,是电源版有故障了,我维修了很多都是这样

是啊。。还有一种就是高压或者是驱动板有短路至不通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芯片没有炸坏。只是这里发热大点,显示这里有点黑啊。。。

我看你大电容哪里都炸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不确定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本人胆有小,怕炸保险,或者是怕烧得更严重了,就难修了。。加上是新手 ...

有道理,安全第一!

网友:
太不公平了 我发的贴的没给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头不知道引脚的定义,就去买一个新的IC TOP258回来,对着新的TOP258 引脚的阻值去量就知道了。。。

你这种方法值得借鉴,一般芯片上电发烫也可以直接更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是不烧件的!灯亮了就接着查短路元件!

这里可以用割线法查短路元件,电源板一般都是供电层线路多。

网友K:
维修电源,怎么接白炽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维修电源,怎么接白炽灯的?

我对灯泡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我买的是不什么灯,只知道是220V 90W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里可以用割线法查短路元件,电源板一般都是供电层线路多。

割线大法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割线大法是怎么回事儿?

通过断开短路测试点后级相连的元器件判断故障。

网友:
不复杂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过断开短路测试点后级相连的元器件判断故障。

哦,我没办法的时候也割过,显示器有时感觉带不起负载哪里短路就把12v割了试一下!

网友:
哎,电源板尤其是前级的300v的电压,很少去碰呀

网友L:
表示换一块这样板子也就25块钱吧    省时省力  还不会返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L:
表示换一块这样板子也就25块钱吧    省时省力  还不会返修

如果要换一样的原装板要50元。。, 加上主要是问题不是很复杂。换个IC和保险就行了。。有需要换板吗?

网友M: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用了两年,也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如果要换一样的原装板要50元。。, 加上主要是问题不是很复杂。换个IC和保险就行了。。有需要换板吗?

最重要的是利润,如果时间花费的少可以修修。再说如果是同行拿来的显示器本身就没多少利润除非直接客户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开头不知道引脚的定义,就去买一个新的IC TOP258回来,对着新的TOP258 引脚的阻值去量就知道了。。。

TOP252-TOP262 是一个系列,基本区别就是功率不一样,其中包括 TOP252,253,254,256,257,258...
都是三端离线式脉宽调制开关电路
  采用双列直插8脚(实为7脚,3脚无)封装。在230 VAC时,最大输出77W,在85-265 VAC时最大输出50W。

网友:
引用 网友N:
TOP252-TOP262 是一个系列,基本区别就是功率不一样,其中包括 TOP252,253,254,256,257,258...
都是三端离 ...

谢谢。。讲得很详细。。。对这个IC有更好的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用了两年,也坏了

那就赶紧去拆开来看看,可能也是这个IC都有可能啊。。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L:
最重要的是利润,如果时间花费的少可以修修。再说如果是同行拿来的显示器本身就没多少利润除非直接客户

我的感觉,如果知道故障,修起很也很快和维修利润是再高的。。,换板反而没有什么利润。除非是修不了,

网友:
液晶的修起来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感觉,如果知道故障,修起很也很快和维修利润是再高的。。,换板反而没有什么利润。除非是修不了,

表示显示器修起来无任何压力,你可能是误解我意识了。我说的是在笔记本多的情况下我宁愿不休显示器。毕竟利润两者的利润不成正比。懂?

网友:
故障很简单,但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气死回声了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TOP252-TOP262 是一个系列,基本区别就是功率不一样,其中包括 TOP252,253,254,256,257,258...
都是三端离 ...

直插式的芯片焊接比封装式要更加方便。

网友:
换了元器件实在不行就换板了,呵呵,反正便宜。

网友:
楼主神乎其技

网友:
这个还是烧的不大换我就换了模块了

网友:
嗯 下次我也知道这里坏; 我一般都不修 直接换电源板  哎  学习了

网友:
整流滤波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不确定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本人胆有小,怕炸保险,或者是怕烧得更严重了,就难修了。。加上是新手 ...

哈哈 ,我也怕炸,每次修炸机的我都检查三四遍才敢通电

网友O:
楼主修得够谨慎的!象这样的故障很好修,把损坏件一次性找完换新就OK!不象有的电压不稳或输出时有时无才烦人呢。

网友: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讯维的电源模块 看一下芯片的PDF直接改 快捷 稳定

网友:
维修电源部分是最基础的知识应该很好理解的

网友:
搞得好麻烦的

网友:
修电源相对还是比较好搞

网友:
在投影上常用这个IC.液晶还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修得够谨慎的!象这样的故障很好修,把损坏件一次性找完换新就OK!不象有的电压不稳或输出时有时无才烦 ...

你说的电压不稳输出时有时无一般是后级相连的滤波接地电容对地短路也会造成。

网友:
这个炸保险,我都是远程控制通电,按插座开关。

网友:
修个显示器也有这么多的人关注的 买个

这个东东3 5分钟就搞定了 我也修了好几年的大头显示器的老师傅了 这种问题在我眼里叫 这都不是事

网友:
这个厂家要给我广告费才行的 呵呵

网友:
修台式机电源的时候听说 都会有灯泡的,液晶电源板维修很少用这个灯泡法来判断后极的

网友:
烧保险ic还蛮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的是一个220V  90W的普通灯泡。 接在保险的两个脚上去就可以了, 就是当保险一样使用就行了。。

还没试过接灯泡,楼主说接上灯泡不长亮就说明后级没短路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

网友P: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是不烧件的!灯亮了就接着查短路元件!

楼主确定接上灯泡不烧其它的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确定接上灯泡不烧其它的件吗??

至少短时间通电没烧东西!

网友:
这种芯片也有定,楼主真有耐性

网友:
维修难做,,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
这芯片显示器少啊 我昨天遇到一台、客户着急 我直接给装了个12的电源板、还有高压板 把原版的5v转3.3给割了下来 凑合上了

网友:
电源板 有故障 不通电的

网友:
这应该是新出的液晶电源板上面用到的

网友:
接上灯泡,看是不是常亮,一闪即灭证明300v正常

网友:
这个管子是很容易坏的,我自己都备了几个。

网友Q:
有点不明白了   楼主  你在保险两端加了个灯泡仅仅只是做保险用吗    不做其他什么特殊用途?

网友:
电源IC,开关管最容易坏了

网友:
高压板,不太会修,我一般都是整块换。

网友:
分析样样俱到。

网友:
我也有个长城的 M99 正好 TOP 258 炸开了。。保险烧了。。。。可是我没配件。。否则按楼主的方法一定可以修好。。。学习学习。。

网友:
常见故障 楼主是好人啊

网友R:
楼主 那么多坏了,能收起价格吗?感觉现在修什么东西都收不起价格了

网友S:
每次修电源交流部分心里就害怕

网友T:
向楼主学习,楼主很强大。唯一不足,是没有把好芯片的阻值和坏件做个对比。。

网友:
我见到PWM烧了基本上就不修了

网友U:
灯泡要是亮了难道就不烧东西了吗

网友V:
冒昧的问一句无关技术的问题   楼主的儿子几岁了???

网友:
修东西损坏的元件最好保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向楼主学习,楼主很强大。唯一不足,是没有把好芯片的阻值和坏件做个对比。。

做过对比了,只是又要测量又要照片没有照下来。 新的芯片阻值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 那么多坏了,能收起价格吗?感觉现在修什么东西都收不起价格了

也不是很多。。这是比较少的。 成本也不高 10以下的成本 一般能收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S:
每次修电源交流部分心里就害怕

多点修下电源部分就不用这么害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冒昧的问一句无关技术的问题   楼主的儿子几岁了???

还是你细心,,看到这些儿童图的基本都是在5岁以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灯泡要是亮了难道就不烧东西了吗

是啊。。电流基本都进入灯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点不明白了   楼主  你在保险两端加了个灯泡仅仅只是做保险用吗    不做其他什么特殊用途?

是的。。只是当保险用途,这样可以防止刚换好的元件再烧坏

网友:
显示器表示不会修

网友W:
引用 网友F:
主要是不确定还有没有短路的地方,本人胆有小,怕炸保险,或者是怕烧得更严重了,就难修了。。加上是新手 ...

灯泡怎么接法,接在哪里。求个方法。本人是新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W:
灯泡怎么接法,接在哪里。求个方法。本人是新手。

拆下保险丝后,就接保险两端就行了。 你就当灯泡是一个保险丝使用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冒昧的问一句无关技术的问题   楼主的儿子几岁了???

楼主真幸福呀  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拆下保险丝后,就接保险两端就行了。 你就当灯泡是一个保险丝使用就行了。。

也是在修普通ATX电源时候也可以用此法,谢谢。

网友:
我也不怎么会修显示器 看了你们的帖子之后  知道了一点 呵呵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X:
那大电容烧黑了。好像有个洞耶

网友:
引用 网友X:
那大电容烧黑了。好像有个洞耶

只是那裡發熱變色了。。沒有一個洞這麼嚴重

网友:
直接用迅维网的通用电源模块吧  挺好用的

网友:
不错哦~~~灯泡假负载避免炸保险楼主心细~~~呵呵

网友:
保险烧断了一般大电容 整流桥都会坏!!!

网友:
这老板太厉害了,以后跟你学习啊

网友:
这种和开关管集成在一齐的IC特容易坏。。

网友:
楼主厉害啊 写的那么详细

网友(2014-10-08):
难得修的基本就换板子了。那个费那个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