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2E屏坏了吗?

楼主(2014-09-08):
求助,这个是显示器客户拿过来是不通电。处理好电源方面的问题能正常的通电了 也能显示LOGO了
马上解上机器测试。能看1-2分钟,马上就会出横条,然后就变颜色。就黑了。
这好照片。老师们帮忙分析下问题。

显示几秒就变这个样子了。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一下。。。

网友:
这个明显是屏故障来的

网友:
屏问题。。。修屏电路

网友:
屏插子处理一下试试!屏黑了的时候测一下屏供电还有5V吗?

网友:
先代换驱动板试下

网友:
我碰到过philips19宽屏屏升压芯片坏就会点一会儿满屏白色条纹跳的!
换驱动板试试先,还那样就换升压芯片试试吧!

网友:
屏坏了
不用麻烦了

网友:
代换2025板子看下什么情况先  有惊喜哦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变颜色的同时,按菜单开菜单显示正常不

网友:
像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升压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