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42L笔记本暗屏到内屏开机英文乱码

楼主(2014-09-08):
        DELL笔记本维修
型号:DELL PP42L
原故障:开暗屏,有显示用灯光照能看到DELL LOGO图像。
故障分析:背光部分问题
故障维修:先拆AB壳测屏上的背光供电,LED屏,供电才2.几负,明显不正常,在拆CD壳吧,拆完后先来个屏线检测,没发现断线,找到屏线接口,嘿,有保险丝,量他吧,果然是他。由于找不到同样的贴片保险,直接从料板上拆个0欧电阻装上,接上屏完美亮屏,DELL LOGO,一直到系统ok。好吧装机。等我装好后在来好好测试吧,嘿,MD新故障来了。

新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DELL LOGO了,到电脑选择启动系统时全是英文了,回车不进系统了,在重启吧,还不行,TMD怪了,没装都好的,怎么装上就不行了呢,来个进bios试试,开机按F2,不行提示错误,全英文看不懂,管它百度一下吧,有了是提示不是有效的显示设备,竟然不行那就来接个外接试试吧,额,外接正常啊,可以进系统。是不是屏线没插好内,在来拆机吧,来裸板试试,还是不行啊,是不是显卡或者显存虚焊了呢?????这下完蛋了,没有BGA,风枪不敢吹。怎么办呢?????哎,先给客服打个电话吧,有大问题了要多放几天好好看看,ok同意了。不管他先放一边歇会,泡杯茶喝喝。。。。。。。。。。。。。。。。。。。。。。。。。。。。。。。。。。。。。下午没事无聊得很,那就又来研究他吧,插上电源,开机,嘿可以了啊,DELL LOGO到进系统都ok,关机装上吧,装好后在次开机,ok,还是好的。竟然不明不白的好了,这样不放心给客服,好好试试吧,看电视,玩游戏,一个小时,没出现问题啊,好吧,先放一边让他开着,我和上笔记本般到另个桌子上 ,当我打开盖后不能恢复了,屏幕不亮了,按开关键也不行啊,外接试试,额,可以显示啊。恩,知道问题在休眠电路中,在拆机吧,从论坛找来图纸,找到LID_CLOSE#这个信号,

然后一直查到合盖的磁性感应开关,

发现了这个开关断铜皮了,接上线,来个图吧

在开机测试,装好后测试,任你怎么合盖都可以唤醒,开机也一切正常。

这下我全明白了,你们明白了吗??????????????呵呵,都怪我装机的时候没有温柔点,搞猛了点,搞出问题来了。

最后总结,搞维修还是要细心,还是要温柔点好。希望大家不要学我犯同样的错误就行了。
图纸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46277-1-1.html感谢随笔提供的。

网友:
修好了就好  对待笔忘本就得温柔

网友A:
LID_CLOSE#这个信号一般是EC对应引脚发出到屏线接口,这里故障磁性感应开关8脚到这个信号引脚相连线路之间开路了呢?

网友:
维修时细心很重要

网友:
有条有理   修的很认真  没有理论是修补到这台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_CLOSE#这个信号一般是EC对应引脚发出到屏线接口,这里故障磁性感应开关8脚到这个信号引脚相连线路之间 ...

你好,看到你的理论蛮好的,可以留个QQ号吗?有时候可以像你请教。也可以加我qq728272009

网友:
原来是自己搞出的二次问题啊

网友:
休眠开光那里弄坏了

网友:
我想不见得是楼主装机时损坏而是这磁性开关质量太垃圾

网友:
小问题被搞大了,还好技艺精湛

网友:
只是奇怪这样的故障怎么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要小心的  不然会出问题的

网友:
没有理论和经验   修这台机子有难度啊

网友:
你说的那个不是型号吧!看样子想DELL D630 另外保险尽量不要用0的电阻代换,电流不一样,小心烧的地方变大!

网友:
休眠开关惹的祸!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网友:
楼主够自己的了 ,,,呵呵

网友:
我c  这个问题也会导致 乱码蓝屏什么的吗  没见过。。

网友:
求楼主给张显卡附近的照片

网友:
IBM的犯错过触发面板没装好,按一下就黑屏了。弄得记忆深刻

网友:
楼主不够细心 这个开关 怎么会搞坏!

网友:
心细胆大,维修必备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