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9-09):
电视开机正常,图像声音正常,就是图像的外表有很多的噪波点,清理排线无果,排除主板的问题,请问,还有什么原因能造成此故障?,蓝色背景有很多竖条抖动,谢谢。
主板

网友:
驱动板 逻辑板或屏本身 都会

网友:
电视图像有很多的噪波点,你说的这个一般是电视信号正常的表现。是TV射频信号无法避免的和出现的。有些机子轻 有些重一些而已。 而不像AV端子的V端子 S端子 HDMI 色差接口能达到相对的图像的纯净的。
供参考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故障是,逻辑板的IC损坏造成的,更换逻辑板后,故障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