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进水本多故障维修过程

楼主(2014-09-09):
前些天接到客户送来T61笔记本,拿来时不上电,按平常给客户报了价格。
   等拆开一看,竟然多处进水,进水应该好长时间,清理进水处,按图纸更换腐蚀元件,处理完试机,亮了,心中暗喜,嘿嘿进水的也不难嘛,马上装好整机,进系统正常,这下放心了,继续烤机。
  等做完手上的事情准备给客户打电话拿机器,再一看傻眼了,机器不知什么时候掉电了,而且按开关也没有反应,又不上电了,郁闷,拆掉电池,再插电源开机又正常了,但是进系统半小时左右又掉电了。
  按维修经验基本电路都正常,手摸芯片发现南桥温度偏高,怀疑可能有一点进水,取下南桥一看,问题发现了,南桥芯片有几个点有腐蚀现象。
  清理焊盘,更换南桥,烤机3小时OK.(注意,这个南桥里面灌了胶,拆的时候要小心)

网友:
THINKPAD的本向来不敢挑战,楼主就这么简单搞定了,厉害。

网友:
IBM 一直是我的难题

网友:
大神 问一下是南桥腐蚀导致接触不良造成温度高 吗??

网友:
进水后腐蚀点与点有轻微短路,所以才引起桥温度升高。IBM的板子也不是那么可怕,拆的时候四周要贴好锡纸,做下散热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