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E2261Fw加电不显示,板上有供电,就是不亮,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09-09):
AOC-E2261Fw加电不显示,板上有供电,就是不亮,指示灯不亮,我把上面的几个八爪用风枪吹了下亮了,放了一晚今天早上又不亮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坏了

网友:
可能不是八爪的事,有可能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换驱动板电容  全换

网友:
板上有开焊地方,把MCU使劲压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