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电池不让用

楼主(2014-09-09):
Y450,插上电池可调电源就短路。拔掉电池就没事,我是新手,求大神支招!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保护隔离出了问题了

网友:
你是新手就没必要跟你这技术方面的东西了。说了 也不懂。

网友A:
隔离保护 P管 坏了,你量吧

网友:
电池和外电却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 P管 坏了,你量吧

谢谢了,宝贵意见啊,我这就开工。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充电管短路了.

网友:
电源头的电。跑到电池去了。保护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