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470 i5 黑屏问题

楼主(2014-09-09):
如果是用电池开机 正常   如果是用电源适配器开机  偶尔会出现黑屏情况 重启几次会好转  最近用电源适配器黑屏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哪里的问题?需要再买一个电源适配器吗? 求!!!!!!!!!!!!!!!!!!!!!!!!!!!!

网友:
补充一下 就是开机的时候黑屏 其他都是正常的

网友:
再补充一下。。。。。。。 仅仅是黑屏 系统什么的都是正常启动的 还可以听到开机声音 也可以用键盘关机

网友:
刷一下BIOS 看看

网友:
会是bios吗? 电池开机没问题的  我觉得是硬件问题

网友A:
那只有黑屏的时候查下屏接口的条件了,还有,是黑屏还是暗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黑屏的时候查下屏接口的条件了,还有,是黑屏还是暗屏?

就是黑屏  有时候能打开 有时候打不开 但是系统是都能进去的 因为能快捷键关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黑屏  有时候能打开 有时候打不开 但是系统是都能进去的 因为能快捷键关机

查屏接口 屏线 要么换个屏试试,最后才考虑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接口 屏线 要么换个屏试试,最后才考虑显卡

恩 我的意思是这是偶尔现象 只在开机的时候有问题 其余没事 我考虑是不是 电源适配器的问题  电源适配器对电脑的影响大吗? 如果凑合用

网友:
现在电池也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