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lips显示器 MWE1230F高压无输出

楼主(2014-09-09):
      phlips  MWE1230F 高压板是哪个有个15MF的电容坏了,没找到15MF这么大的,换个差不多的,换上亮一下就灭了,量其他地方都正常啊!难道那个电容要求那么高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单独测试一下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测试一下灯管

灯管是好滴!

网友:
电容拆掉试下,还不行就不是电容的原因

网友:
电容应该不会坏

网友:
4灯2组的这种 2组的电容尽量一样,否则保护电路会保护这是正常的,换成同样的电容试试。

网友:
不行就直接改个单独的高压板把

网友:
最后淘宝上买个主板换上去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