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笔记本音箱时响时不响

楼主(2014-09-09):
        很纠结的问题,开机后听歌,几分钟就不响了,然后注销一下系统,又有声音了,看起来像系统问题吧。 可是,我插外置音箱和耳机,始终都没问题。还有就是,内置音箱不响的时候,我拿耳机插头往麦克风和耳机插孔上随意插拔一下,就又响一阵。什么情况呢,有见过的吗?

网友A:
装个外置的用就可可以

网友:
接口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外置的用就可可以

倒是挺省事,关键是想追根究底。

网友:
接口的问题。

网友:
换接口试试,不行换芯片咯

网友:
哪个接口?耳机插口吗?我打开把里面接耳机插口的排线断开之后,还是响一会就不响。万用表测音箱插口那,不响时就没了电压。注销下系统,响了,量电压也有了。

网友B:
有个信号 HP_JS 你看下

网友:
对的  声卡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信号 HP_JS 你看下

这是什么信号?感觉他这个机器应该还是声卡芯片的问题,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故障,换芯片好了。

网友:
就当功放的问题偏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