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2分钟过热掉电

楼主(2014-09-09):
N4030据客户说之前用1,2个小时左右就过热自动关机,他自己拆机清灰,装上后基本上2分钟就关机了。 我本来以为是客户没装好,拆开又涂抹硅脂, 压铜片什么的, 把散热方面又处理了下, 情况依旧。 开机2分钟左右散热器就烫的很厉害, 然后就关机了。   不上硬盘不进系统的情况下也是2分钟。刷了BIOS, 加焊了显卡北桥,情况依旧。  为什么没运行什么程序发热量会这么大呢?   进BIOS也是2分钟左右关机。 这个可能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导热管是好的吗?如果没问题,就得查温控了,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
很我可能是CPU附近搞掉了什么电阻之类的东西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控芯片坏了。。。。。。。

网友:
风扇改长转  开机的时候手摸散热器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导管坏了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确定哪个热最好换下

网友:
先换个CPU。再整整温控,有时候CPU快坏的时候也发热的厉害。还有就是把导热管也换了再试试

网友:
开机2分钟左右散热器就烫的很厉害,说明散热不良或CPU、显卡发热量过大,应从这两方面入手检查。

网友:
可能是CPU本身出了问题

网友:
用手摸散热片,热量不均匀考虑散热片,BIOS也会

网友:
这个机器刷BIOS要2个一起刷。我修到过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在系统里看温度是正常的50度左右,几分钟掉电,我是换散热器好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换散热器 CPU试一下

网友:
散热器  有问题吧。。有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只有刷BIOS,刷了不好,就不好修了

网友:
BIOS已经刷过了, 散热器应该没问题, 因为热量能传递到铜管上, 风扇转速也正常。 手头没这个CPU, 我现在都有点怀疑CPU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这个情况

网友:
我的换了板还掉,楼主有没有修好,用代用冲电器就不掉,上原装冲电器就掉,冲电器换过几个了,只差那小板没换了,

网友:
因为把散热片上面的硅脂擦掉了

网友:
换个散热片就好,注意戴尔笔记本别擦掉散热片上的硅脂,不管它是干的还是怎么样  千万别擦

网友:
这个本子快把我整崩溃了。 刷BIOS , 垫铜片,加焊显卡北桥都不行, 后来怀疑主板问题, 发了个新主板, 装上不掉电了, 装系统一切正常。   客户拿走了, 第3天拿回来说还是掉电, 待机不掉电,运行大点的程序一个小时左右就掉电。  拿过来测试只要运行鲁大师压力测试就掉电, 现在关机时间越来越短, 进不去系统就掉电了,又变成了跟换主板之前一样的情况了。    现在怀疑是CPU问题了, 又发了个I3 350M CPU过来,情况依旧。 散热器都没热就掉电了。  现在又仔细检查了下, 插上电源不开机, 系统供电RT8205就开始发烫, 手都不能摸。难道是之前CPU或者别的有问题把主板搞坏了?

网友:
有的机器出厂设计发热量就很大

网友:
不是BIOS 就是导热管有问题!!!!!!!

网友:
风枪加热导热管,试下导热管还能导热不

网友:
机器刷BIOS要2个一起刷

网友:
主板都换过了, 都别再说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