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能科普一下这个吗? 同样的显卡有电容和电阻的

楼主(2014-09-09):
订的芯片发现中间有个电阻。 居然型号一样。卖家说不能通用。。

有没有同行试过。或者这个有什么区别。不解,求科普

如下图。原DELL 机器拆下来的。

卖家发的芯片。。

网友:
提防假芯片  还有翻新货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遇到呀,求大神给科普一下

网友:
高手哦   帮忙 没得分了

网友:
感谢了哈   有点男的修的电脑啊

网友:
我怀疑是假的或者坏的

网友:
有的是限制芯片的功能的。

网友:
卖给你说的是什么情况,它上面怎么会有电阻

网友:
芯片上不都是电容吗?真没看到有电阻的呀!!求大神们解惑呀,修机修的多的应该看到了也多,说说吧,谢谢!

网友:
这个真没有这方面的认识啊   求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