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S250上的一个小八脚芯片参数

楼主(2014-09-09):
一块GTS250显卡背面一个八脚芯片烧了(图中1号位置),
参考下边(图中2号位置).写着:第一行3420 第二行PBRD
。没查到相关PDF,这个可用什么代换?还有它左边一芝麻管貌似三极管,写着:横着WV3 竖写94,这个又是什么?谢 ?

补充内容 (2014-9-17 15:56):
经查看显卡正面NCP5388PDF,得知背面的驱动芯片为NCP3418,可用5009代换,它旁边的可用BAT54A代换,找遍料板没有3418,仔细看了下5388的PDF,白皮书中说可以2.3.或4相工作,经测量发现此显卡烧的是第四项供电,便....

补充内容 (2014-9-17 15:57):
把5388的33脚飞线到地,上机亮了,不知道稳定不?先试试在说

网友A:
找个一样的 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 对比一下

怎么对比??

网友B:
当什么型号都看不清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在板料中差不多的位置,拆一个形状一样的换上去,70%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什么型号都看不清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在板料中差不多的位置,拆一个形状一样的换上去,70%能搞定。

型号我参考下边好的,写着3420

网友:
4楼说的不错,有的芯片就是厂家定做的所以资料不好找。

网友C:
见板子上有多组相同的电路组成!看看是起什么作用的?根据功用判断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板子上有多组相同的电路组成!看看是起什么作用的?根据功用判断芯片。

应该是电源管理

网友:
1和2的芯片一样,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才烧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呢    很有可能是核心有短路哦     找块一样的对比修修嘛

网友:
找个一样的显卡 对比下就好了

网友D:
那个小芝麻管应该是双二极管,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小芝麻管应该是双二极管,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是双肖特基二极管bat5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