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USB接口不能用

楼主(2014-09-09):
映泰N68S3+主板USB接口只有一个能用,测试电压、电阻都一样,就是接上USB设备无法识别。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加扩展卡吧

网友:
你可以将能用的USB接口引脚的阻值对比一下不能用的USB接口阻值看看。。。

网友:
多数是南桥问题

网友:
接口没问题就是桥咯

网友:
对比能有的USB口和不能用 的USB口,看其供电和其对地阻值。

网友:
有时候桥坏引起的

网友:
对地阻值看看一样不

网友:
必须是桥的问题的

网友:
兄弟,有事没事干干桥撒,

网友:
CMOS里的USB功能设置情况?

网友:
如果是个别不能用,建议可以更换接口试一下,接口接触不好也会导致认不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