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卡维修思路?

楼主(2014-09-09):
显卡是: 昂达 GT220 TC512 GD3
故障现象: 开机能亮,但字一个一个显示出来,很慢的.
求维修思路和这个显卡的BIOS程序.
我的QQ是 406162024  先谢谢了.

网友:
给你一份BIOS试试看

网友:
这个一般是资料问题吧

网友:
谢谢3楼朋友,我晚上试一下.

网友:
显卡BIOS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显卡主芯片也可能开焊

网友:
BIOS和主芯片两个问题比较大点。可以先刷个BIOS不行,再考虑加焊下主芯片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学习了

网友:
3楼的,你分享的BIOS程序,不行啊,我涮完了,显卡报警了,大家还有没有BIOS程序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