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三星S22A330BW MCU程序!这个驱动板跟以前的不一样!

楼主(2014-09-09):
现在有一台三星S22A330BW原来能开关机但背光不亮,刷了手里用了好久都没问题的  MCU程序,竟然连电源灯都不亮了!这个驱动板跟以前常写程序的驱动板有点儿不一样!主芯片是很薄的那种型号是SE1159LMHL-NT,以前刷的驱动板主芯片是厚的那种型号是SE1059LMHL-NT MCU ROM是25X40BV,它下边的小ROM型号是24C16,以前刷的驱动板这个芯片是24C08的!
所以感觉还是程序不对!那位哥们有这MCU程序给一个呗!谢谢了先!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合适你用吗?之前保存的时候没有标记是什么芯片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合适你用吗?之前保存的时候没有标记是什么芯片的了。

是发个MCU程序吗?好像没有呀!

网友B:
你看哪个适合,不过建议以后碰着这种情况不用拆机,直接软件升级

三星S22A330BW液晶 奇美M220Z3-LA3 Rev C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哪个适合,不过建议以后碰着这种情况不用拆机,直接软件升级

哥们,奇美的那个是你自己备份的吗?我刷过论坛上的以前都好使,这个显示器就不灵了!
它的主芯片不一样是se1159的原来能开机就是没背光,连电脑升级来的,另一台一样的毛病就好了,这个连电脑提示已经是最新了,没好使!所以才硬刷的!

网友C:
在线刷不是更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合适你用吗?之前保存的时候没有标记是什么芯片的了。

哥们,谢谢你!这个我下载了可能不行,1.它是.hex文件,我没那编程器!2.这程序里边有个文档屏号和主芯片也不对!你还有别的吗?要.bi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线刷不是更好么

是好!一共两台一样毛病的显示器,另一个在线刷好了!这个提示已经是最新了!所以拆开了刷没想到还刷死了!能帮我找到程序吗?谢谢!

网友:
你试试这个

804 Bytes, 下载次数: 2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哪个适合,不过建议以后碰着这种情况不用拆机,直接软件升级

你好,我想问问怎么连电脑直接升级?我刷都是拆下来的,请指教

网友D:
你好,我想问问怎么连电脑直接升级?我刷都是拆下来的,请指教

网友E:
是SE1159的主芯片吗?菜单rom是24c16!屏是奇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想问问怎么连电脑直接升级?我刷都是拆下来的,请指教

找个笔记本,调成内屏和外接一起显示的状态,联网状态下点升级程序!这软件32M太大了!不让上传!分卷压缩的话一个包4M就变成8个包了,下载的话得花40分!我就不上传了!
自己去官网下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SE1159的主芯片吗?菜单rom是24c16!屏是奇美的!

你先试试。屏我记得是奇美的,,,主芯片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找个笔记本,调成内屏和外接一起显示的状态,联网状态下点升级程序!这软件32M太大了!不让上传!分卷压 ...

你qq多少呀。我们加个好友
,我的118433067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笔记本,调成内屏和外接一起显示的状态,联网状态下点升级程序!这软件32M太大了!不让上传!分卷压 ...

没有啊我都没在官网找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qq多少呀。我们加个好友
,我的1184330671

我的QQ号码跟迅维号码一样!想要那个程序呀?可以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QQ号码跟迅维号码一样!想要那个程序呀?可以传给你!

忘记取消了,在加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QQ号码跟迅维号码一样!想要那个程序呀?可以传给你!

你找到程序没有  我的又是刷了程序 屏黑了  以前是没信号  主芯片手机se1059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找到程序没有  我的又是刷了程序 屏黑了  以前是没信号  主芯片手机se1059

看一下是不是跟这板一样?这程序好找!什么屏号?一样的话我给你好用的!我现在弄不上的是SE1159的主芯片!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屏了 。
刷不出来。老是提示最新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这个屏了 。
刷不出来。老是提示最新版本

后来怎么整了?弄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找到程序没有  我的又是刷了程序 屏黑了  以前是没信号  主芯片手机se1059

刷好了  找了老师他以前刷的  但是就我下论坛里的  刷了黑屏   没搞懂  不知道是不是论坛的BIOS是假的

网友H:
这个学习了,以后可能会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学习了,以后可能会碰到

都没有人有这显示器的MCU程序,你咋学习呀!哪位大哥帮帮我传一个程序!客户都催好几遍了!谢谢!

网友I:
哥们刷程序是要看显示器型号与屏型号以及主芯片型号的。从上面信息看,楼主好像还没有搞清楚那个是MCU存储芯片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哥们刷程序是要看显示器型号与屏型号以及主芯片型号的。从上面信息看,楼主好像还没有搞清楚那个是MCU存储 ...

怎么这么说呢?你看仔细了吗?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好清楚了!而且图片上都标注了!我再好好给你说一遍!
现在这个要找MCU程序的板子是很薄的主芯片,主芯片型号是SE1159的!
以前常刷的主芯片是厚的型号是SE1059的!SE1059的不管奇美的三星的在线刷还是拆机刷我都能搞定,不用谁帮的!论坛上也有好多这MCU程序!

你有主芯片型号是SE1159的MCU程序呀?奇美屏M220Z3 -LA3型号S22A330BW  !这回我说详细了吧?还有图片捏!有程序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哥们刷程序是要看显示器型号与屏型号以及主芯片型号的。从上面信息看,楼主好像还没有搞清楚那个是MCU存储 ...

那你教教我哪个是MCU存储芯片呗!

网友:
小白白路过,多谢分享。(*^__^*) 嘻嘻……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怎么这么说呢?你看仔细了吗?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好清楚了!而且图片上都标注了!我再好好给你说一遍!
现 ...

既然您已发现主芯片贴纸上的字母与以前的不同,那以前的程序肯定是不能用在这里的。MCU是微处理单元的简称,MCU程序是用来控制指挥MCU处理各项工作,它的程序因芯片封装不同,针脚排列不同而不同,三星在主芯片用贴纸字母表示不同芯片类型,所以贴纸字母不同,程序肯定不同。您这款显示器有两种屏型号,也要两种MCU程序。24C08与24C16是24系列存储芯片,以前是用来存储程序内容及用户数据,现在基本上用来存储用户数据,所以刷MCU程序与该芯片无关。说您对MCU存储芯片不太了解,也许说话重了点,但我觉得您对MCU的作用的掌握是不够全面的,不然不会盲目刷程序。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既然您已发现主芯片贴纸上的字母与以前的不同,那以前的程序肯定是不能用在这里的。MCU是微处理单元的简 ...

告诉你吧,这程序最先刷的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刷不好才找我的!原程序还没备份!我发现主芯片不一样,但是也想试试!显示器有很多程序都能通用的!但是我也试了没好用,所以才来求助,什么是MCU我就搞不懂,但是我知道只要有正确的程序刷到那个25X40BV就能好使!有的还要把24C的也刷了才会亮!这个驱动板存储菜单设置的芯片是24C16的!
我可能不如你技术高超,只是实践中修炼出来的皮匠!呵呵!就知道这个.那个都怎么整,不懂太多道理!但道理上应该也差不多!
你有这程序给一个呗!

网友J:
我也刷了一个,烧灯条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
这个怎么这么难刷啊  以前刷三星的都是直接看后壳的型号  就刷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刷了一个,烧灯条不知道怎么搞的

咱们迅维网有个哥们以前发过一个帖子,就说刷三星LED的屏号不对就会烧灯条的!我每次刷错程序一看显示的不对就马上拔电了!好在没机会这事儿,也没烧过灯条!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告诉你吧,这程序最先刷的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刷不好才找我的!原程序还没备份!我发现主芯片不一 ...

一个驱动板可以驱动同尺寸的多种品牌的屏,但是一个程序就只能对应一种板号的驱动板。

网友I:
至于程序,首先是在论坛上找找,看看是否可用,如果论坛上没有,就上淘宝买一款,也就2-5元,实在没有再求救,您的这款程序,淘宝上很多卖家有售,所以没必要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个驱动板可以驱动同尺寸的多种品牌的屏,但是一个程序就只能对应一种板号的驱动板。

不是吧?你说的太绝对了!我手里有个长城M1931的程序!长城和宏基的的显示器只要主芯片一样我就能刷亮!版号屏号都无所谓!这是我亲自实践发现的!要不有机会你也试试!

长城m1931MCU刷acerAL1981W长城GW1931 M9WJU都OK.zip

亲自测试绝对好用!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至于程序,首先是在论坛上找找,看看是否可用,如果论坛上没有,就上淘宝买一款,也就2-5元,实在没有再求 ...

这个我早就知道!我跟师傅学抠了!一分钱都不想花还想修好!慢慢来呗!看样子你手里没有这样的MCU程序了!
都是老中医,手里有就帮帮论坛的哥们,没有就算了,别来教训我!整的像语文老师似的,批作文哪??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早就知道!我跟师傅学抠了!一分钱都不想花还想修好!慢慢来呗!看样子你手里没有这样的MCU程序 ...

无意批评谁,无意攻击谁,到此结束,不要再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意批评谁,无意攻击谁,到此结束,不要再讨论。

嘿!还来磨叽!又赚2分呗?灌水灌得挺有水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