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工作站 A1186 插显卡,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9-09):
这个工作站有两个CPU,10G内存,不插显卡,可以听到苹果开机声音,插上显卡,有时可以显示,有时不显示,直接掉电,显示掉电的位置也不一样,有时进系统,掉电,有时还没有到系统,就掉了

网友:
显卡在其它的机器上面测试是完好的

网友:
那更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其它型号的显卡,这个机器是不显示的。现在加焊了一下QG6321 这个服务器芯片,现在不会掉电,每次开机到白屏位置,不定时重启。QG6321 这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作用的,网上找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
将加焊QG6321 的温度升高一些,现在不会掉电,只会重启,不定时重启。进系统查看cpu,显卡温度都在60度左右

网友:
更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