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不跑码

楼主(2014-09-09):
联想G31T-LM不跑码,复位灯几秒闪一下。测试了各点的电压都正常。不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手按桥,或者加热下试

网友:
点的电压都正常,指的是供电,时钟,都正常吗?

网友:
看看CPU座后面有没有腐蚀断线, 没有的话,就去杀南桥, GB的南桥吧.

网友:
BIOS 或者南桥

网友:
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
换南桥,是GB的吧

网友:
这板子BIOS坏的好像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