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问一下K43SV的一个6脚IC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09-09):
各位大侠请问一下K43SV的一个6脚IC是什么型号 有可以代换的吗 IC上面的标识是D12 我在另一台K43SV上面的标识又是13∽ 应该是132 那个2是躺着的
红色圆圈中的那两个 两个是一样的

网友:
lz的是K43SV么,能帮忙拍个桥供电 上下管那里的图片给我么,谢谢了,

网友:
可以 明天我在把机子拆了帮你拍 具体是那个地方你可以先拍个过来吗 我的这块我修好了 在同样的板上拆了一个

网友:
用洗板水修干净了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