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装系统,没pe引导就进不了windows系统

楼主(2014-09-09):
客户说系统数据丢失又不能启动了,二话不说给他重装系统,客户到家又拿来了说还是起不了。测试开机黑屏闪一个盘符。MHDD4.6查了,硬盘正常。换个ghostxp装,一切顺利。可拔下u盘重启,重设BIOS启动,老问题重现。莫非的硬盘真有问题?换个硬盘,换个pe,再装,问题依旧。有点头大,跟客户说可能电源有问题,并用电源测试仪测试,测试仪报警(那东东要检测+12v2,正常的电源都报警的,呵呵),华擎g31+杂牌电源。建议客户换电源,我现在忙你过两小时来拿。客户走后我马上进pe修复硬盘MBR,修复系统引导,拔了u盘,进BIOS改硬盘第一启动,还是涛声依旧,没办法了换电源把,换个电源还可多赚点呢,何乐而不为!电源换了再装,还是老样子,看来是白忙活了,客户肯定是一毛不拔啊,哎,点根烟,思来想去,抽屉角落找了张xp安装版的光盘,问题迎刃而解,发这个贴是想知道其中的奥秘,为什么会这样。  补充:pe是老毛桃和电脑店的

网友:
你还是在PE下用ghost或硬盘安装器或者是stup下安装,再ghost进度条完成重启下,就把U盘拔掉,给电脑自动重启安装就可以了。不拔就会引导U盘。

网友:
没看明白说的什么意思 是不是大致说的装完系统不引导啦 ?

网友:
楼主没事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
看楼主描述的,该做的都做了!这其中的奥秘无人能解!

网友:
你的引导顺序没有改过来,建议在CMOS中设置成默认项后重启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用光盘装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用U盘装,重起就出现一个字母“J—”就像这样,你如果用U盘引导,是可以进入系统的,这种情况主要是你的U盘做的PE有问题,把U盘重新格式化,再做PE就好了!!!!!

网友:
这是硬盘不引导啊      建议手动给硬盘分区      然后硬装一次    再装Gost的     问题解决

网友:
建议整盘格式化 在分区 再装!

网友:
好多机器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用光盘装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用U盘装,重起就出现一个字母“J—”就像这样,你如果用 ...

我也是盘符 J    怎么分区格盘都试过,硬盘都换过,呵呵

网友:
木有碰到过此现象  长知识了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快速分区吗?

网友:
哈哈  这应是分区格式的问题哦。。。。还有的板是会挑系统的   G的不行要手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快速分区吗?

不是分区格式问题,换了硬盘装也是这样,怀疑主板或pe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