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围观啊 大家都来看看 啊

楼主(2014-09-09):
型号:thinkpad sl400
故障现象:单独用电源 无待机电压 不触发   单独用电池也不触发  只有先把电池接上  电源一插 自动触发 亮机。但是 稳压电源显示0.00,依旧不能上电  。保险  正常 有19v 。  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下啊  估计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搞定了  公共点 阻值正常 电压没过来  查到充放电芯片  max8725 的ref  不正常  是 c8814导致的

网友:
楼主门头很强悍

网友:
13:27发的贴,13:39搞定!楼主真乃“狂人”也!

网友:
只要用电池不开机或用电源不开机用电池开机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好像 我以前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