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它报的是啥错误?一片小主板!

楼主(2014-09-09):
开机显示如下:
intel (r) eaglelake pci accelerated svga bios
build number 2066 pc 14.34 08/26/2010 19:49:28
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prohibited
copyright (c) 2000-2003 intel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键盘 鼠标都不起作用!放过电,更换过内存。
一个集成的小板。
找个软件翻译了一下:
英特尔(R )的Eaglelake PCI加速的SVGA BIOS
建号2066件14.34 08/26/2010 19时49分28秒
禁止反编译或反汇编
版权所有( C) 2000-2003英特尔公司所有权利
显卡BIOS坏了吗?它是集成的。是不是主板BIOS坏了呀。

补充内容 (2014-9-23 21:49):
此机已修复,更换82801GB,修复。

网友:
刷下主板bios

网友:
这板去哪里找BIOS呀。连个牌子型号都没有

网友:
这板子我觉得有点像IBM的主板啊  试着找下BIOS程序刷一下嘛

网友:
应是BIOS损坏了。

网友:
应该是BOIS损坏的问题比较大点。。

网友:
celerated svga bios
build number 2066 pc 14.34 08/26/2010 19:49:28
decompilation or disassembly pr     BIOS坏了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刷下

网友:
今天客户专门送来一片可以点亮的,我把它的BIOS按到故障板上还是出哪个提示。不管BIOS的事呀,我把故障板的BIOS按到好板上可以点亮,正常进系统。看来真不是BIOS的事呀。
故障板跑到2A,就不走了,应该是档显卡了。它是集成的。是G41北桥的事?都显示了。
好的板,是2A 38 85 00 。
如何修呀。换个桥试试?没有依据呀,又怕杀错了。来点思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