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帮助

楼主(2014-09-09):
唐工,今修到一台一开机电流跑到0.93的宏基I3笔记本,要等5分钟很久,电流跑到1.05A才亮机是怎么回事?,且亮机后等很久出LOGO,随后卡在WIN7系统标志LOGO,不进系统,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好像听人说过BIOS不对会这样

网友:
CMOS电池有点吗

网友B:
先看下有没有东西没装进去,再刷BIOS试下

网友:
看了电路图,主板上有个PT4305电容没装好像,听客户说原来冲不了电,他拿到别人拿修换了两个管子就黑屏了,叫他拿来给我修,就是以上现象

网友:
此主板拿来时声卡和网卡芯片已被摘了

网友:
刷一下BIOS 不行的话就看下人家到底动了什么手脚

网友C:
摘掉硬盘开机试试快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摘掉硬盘开机试试快不?

就用一个裸主板和屏开机很久才亮机,等很久才提示按F2随后重启

网友:
求宏基v5-471笔记本BiOS

网友:
有3.2v的,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听人说过BIOS不对会这样

刷BIOS的选择哪款好,包括笔记本和台式机主板都能刷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各大件换换试机吧!这毛病真的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有没有东西没装进去,再刷BIOS试下

对照了下淘宝主板,除了摘除声卡和网卡芯片,其余没拆过,用什么编程器刷最好,提供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听人说过BIOS不对会这样

谢谢,刷下看看先

网友:
看下PC卡槽 SD卡槽i 有木有东西

网友:
先对着图纸,看有什么掉件的,修复好,再刷BIOS,如不行,目测有什么地方腐蚀之类的

网友:
这故障我修过一个,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