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奇葩问题!

楼主(2014-09-09):
联想G480开机显示这个界面之后无论选择那一个启动都会回到这个界面,反复如此,拆开键盘电池光驱都启动不了,换过硬盘,PE也进不了!

补充内容 (2014-9-10 11:46):
已经解决,进BIOS调下UEF就好了

网友:
楼主 这机子修好了吗

网友:
清空电池看看 ,不然刷机了

网友:
COMS电池呢

网友:
一般是bios的故障。拨打售后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画面时按键盘的F2或F12时的效果,是不是键盘漏电导致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拔掉KB,用外接键盘试下,好了告诉一下!

网友:
应该是BIOS出问题了。放下电,不行刷个BOIS试下。。

网友:
楼主先把BIOS恢复出厂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在看南桥。

网友:
这个是BIOS没设置好,设置好BIOS就好了,百度搜索

网友:
进BIOS恢复出厂应该可以了

网友:
电脑是正常的 UEF调下就好。。。。别乱修啊

网友:
硬盘在别的机子上GHO好那?
把KB拔掉
恢复bios
打客服

网友:
进官网刷个程序

网友:
BIOS设置错误

网友:
修过e420的和你的问题一样  进bios按f9 还原bios f10保存

网友:
来学习的,看高手出招,谢谢高手!

网友:
建议将BIOS恢复出厂设置    如果单放电池电不一定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