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装WIN7报错,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9-09):
昨天接了台苹果笔记本,机子是双系统,一个苹果系统和,WIN7系统,2个系统都能正常使用的,但客户要装一个软件,需要重新装下WIN7,,苹果装WIN7大家都知道要进苹果系统装,于是在把镜像和一个新的8G的U盘准备好后,无线网也连接,开始运行了,结果在拷贝WINDOWS的时候,就开始报错了,说无法创建可引导,U盘我都换了2个了,还是这样,没搞懂怎么回事,哪位大师知道的说下,谢了!

网友A:
你的U盘要先格式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U盘要先格式化

它自己格式化了的啊,自己格式化后就开始拷贝WINDOWS的

网友C:
先把U盘再苹果系同下格式化   必须在苹果系统下用磁盘管理工具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U盘再苹果系同下格式化   必须在苹果系统下用磁盘管理工具格式化

好的,我试试呢

网友:
搞定了吗 好了分享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U盘再苹果系同下格式化   必须在苹果系统下用磁盘管理工具格式化

还是不行啊,用的是MS-DOS(FAT)格式,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哈哈  还是你的苹果系统专用引导不对 识别不了 还是再重做一遍吧

网友:
按照系统提示一步一步安装 可定可以 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自己格式化了的啊,自己格式化后就开始拷贝WINDOWS的

你要先把U盘格式化,这样才可以

网友:
U盘格式必须是Fat32

网友(2014-10-15):
搞好了说下我几天也接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