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935GCPU供电被拉低

楼主(2014-09-09):
宏碁5935G的机器 拿到手不触发 取掉COMS电池重新焊接上之后 可以触发了 但是触发大电流 到3A左右 马上掉电 判断应该是有MOS管坏了 找了半天 把PQ28和PQ29 换了  好了 触发不是大电流了 但是掉电  到0.2掉电 应该是CPU供电的问题  一查 果然  CPU供电只有0.88了 不上CPU触发的话就是1.45的CPU供电  本人属于是个半吊子 很多不是很了解 在这里想请教大家下 PU7 也就是51117 待机的时候 14脚就有4点几V的电压 我看图纸上是1.05 着对吗?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导致上了CPU  供电就被拉低??大概是哪些地方的问题呢??谢谢了~~

ACER aspire5935

网友:
有好心的高手愿意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到0.2掉电?看看是否还有短路的或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0.2掉电?看看是否还有短路的或缺电压。

CPU供电不足 只有0.88引起的掉电

网友:
看看哪个管子阻止较低 烧呀

网友:
是不是管子或者其他轻微不良

网友:
14脚是自举,4V多是正常的

网友:
CPU供电0.88属于正常,看看是否还有其他供电没有或不正常。

网友:
谢谢大家耐心的解答,问题终于解决了,这个机器修了4天,今天终于修复 。这个机器最根本的故障时网卡短路和PQ29击穿,谁是最根本的祸根就不考究了。最开始到手上是不触发。CMOS电池放电后 可以触发 但是很大的电流就保护。最先换了PQ29 可以触发 但是掉电。本来都要准备做南桥了。实在不行就要喊客户换主板。结果真的是细心才能解决问题。5VALW和PQ29有关系,触发之后 摸着PQ29 有点烫 但是我刚换的 不可能是坏的 继而向到 5VALW仿佛跟很多地方供电 首先就想到了网卡 结果触发慢慢摸 网卡果然有轻微的发烫 果断取下 重新触发 OH YES!!!好了。。。。网卡就不上了 反正客户基本都用的无线 实在要用有线 以后加个USB的就行了  懒得去找那个网卡换了 料板堆里翻遍了都没找到 呵呵

网友:
客户发现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