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e2261Fw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4-09-09):
AOC-E2261Fw加电不显示,板上有供电,就是不亮,指示灯不亮,我把上面的几个八爪用风枪吹了下亮了,放了一晚今天早上又不亮了。我刷了个程序好了能亮了,但是按键不好使只有开关键好使,屏上还有条白色竖线来回走

网友A:
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换屏吧

这条竖线是会左右来回走的

网友B:
先试一下屏是不是坏了。

网友:
程序刷对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试一下屏是不是坏了。

没有东西试啊

网友:
应该是对的,网上买的。开始亮了,后来我又给刷回原机程序了在怎么刷都不亮 了

网友:
得备一tao试机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