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A770-US3 2.0 不开机,开关无电压

楼主(2014-09-09):
两块主板都一样的问题,诊断卡上3.3v待机灯不亮,测量开关上两针都没电,主板放了一段时间了。

网友:
那就查一下待机电路有没有短路或者断线的情况!!!!

网友:
嗯 ,有空查一下 ,原来好好的,怎么会自己就坏掉呢

网友:
先测下PCI的A14是否对地短路

网友:
基本待机都没有  量下紫5V  A14对地有无短路

网友:
距下开关至IO的线路。。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电阻开路或者是IO 短路拉低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两快!一样啊!

网友:
LZ 修好要共享啊

fzxishuai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